Boost 升压电路——有关电感(请教)

楼主(2011-02-13):
嘿嘿 最近案子真是麻烦多多啊 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言归正传,各位有对boost有了解的情帮忙看下吧, 下图是我们目前所用的线路,给LCD背光的。( 中间框起来的其实不是一个三极管,是一颗DC-DC转换IC,不好画,用三极管代替。) 基本上就是一个boost升压电路, FB反馈调节PWM, 输入5V,输出10V,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正常情况下呢,流过R3的电流(输入电流)大概80mA左右, 有一些不正常的板子上这个电流高一些,大概有120mA, 但输出电压还是正常的10V. 所以现在搞不懂的就是为什么电流会高出那么多,产线的维修是换一个电感就好了,交叉验证现象会跟着电感走。 感觉是电感不良,难道是电感的感值大小会影响哪个么,(电感用的是22uH,+-20%的)。如果是,有高手帮忙大致的分析一下原理吗? 先谢了,我下周还要再去查这个问题。

网友A:
跟电感量有关, 电感量太小的话, 占空比太小, 效率下降, 输入电流上升; 电感量太大的话, 电感的直流电阻较大, 效率也会下降, 电流也会上升.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有良品和不良品的电感电流波形。

楼主:
波形的话我还没去测量  明天去看看 再把波形贴上来吧  之前想把不良的电感卸下来 测量一下电感值, 哪知道用风枪吹下来之后根本就量不出来了。
顺便问一下, 电感的直流电阻用万用表测量单体可以测出来吗?(spec上写380 豪欧)

网友C:
4楼:
电感器的直流电阻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电感器的电感量测不出来,估计已经损坏(短路)。

网友A:
那就量波形吧,电流这么小,电感应该是工作在断续模式,那么从占空比上可以大至判断出电感量大小:电流恒定说明每周期电感储能恒定,电感偏小则占空比偏小,电流峰值偏大,开关损耗加大。但你电流偏大了50%,Y说明电感量偏小了55%,是否便宜的无字电感?混料了?

楼主:
正常情况下的波形我倒是量过,电流三角波,对应电压PWM波,不过那个电流的三角波的振幅确实不稳定的,很奇怪的波形,明天去办公室把波形拷回来贴出来。
无字电感?应该不是,上面有标220啊。
再顺便问一下, 为什么我用万用表串着量的电流值的大小跟示波器电流碳棒测量的电流RMS值不一样呢,难道电流探棒不准的么?

网友D:
电感的大小影响了你的升压芯片的工作频率(根据你的应用其他电感参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电感偏大工作频率会降低,效率会降低,导致输入端电流就变大,就你用的背光驱动芯片常见电感选值应在10UH到22UH,你的电感的精度差了一点,工作正常的电感按理是感值比较小的电感,以上是我的意见供参考!

网友D:
如果还有问题推荐我公司LT1615,很好使用!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前面有个地方说错了,这个boost升压后是给LCD 的AVDD电压的,不是给背光。下面波形,电感电流会有一定的起伏,看起来是因为LCD负载的关系, 因为我吧LCD不接的话电感电流就会变得很平,没有这种波浪一样的起伏。而且这两个波峰之间时间大概是18us, 刚好是LCD屏幕一帧的时间。现在我想弄清楚的是,这种电流的波动,是属于正常情况吗? 对IC或是电感会不会存在损害呢?

网友E(2014-08-01):
绿色的 是电感电流的波形 ,为什么他 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面,我用MP4012 做的一个boost 电路也出现过这种波形,后来我换了个大感值的电感后,电感电流波形又在一条水平线上了。但至于为什么他往上飘,我就不理解了,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