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放大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1-02-13):
设备从电脑USB取电,驱动一个IC,给IC供电,5V。发现供电电流不够,需要加个电流放大的电路。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电路该怎么设计?

网友A:
USB最大可以供到500mA的电流,你的IC要多大的电流啊?
如果IC需求的电流再大的话就只能另做电源了。

网友B:
发现供电电流不够?

你是怎么确认电流不够的。

一般笔记本USB宣称是300mA,
台式机是500mA

网友C:
这个属于功率问题,另加一个电源适配器吧

网友D:
汗!
“发现供电电流不够”你就想放大电源电流?

拜托先明白放大电路的本质再说。

PS:
2楼、3楼、4楼均为正解。

网友E:
你这个是功率放大了,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会引导一场工业革命.

网友E:
汗!
“发现供电电流不够”你就想放大电源电流?

拜托先明白放大电路的本质再说。

PS:
2楼、3楼、4楼解。
引用 网友D:

洗碗机258和368什么意思

网友F:
功率不够可用多个USB端口并联取电。

网友G:
老x说的对,电流可不是说放大就放大的,既然你本来就带不起它你还放大,放大电路本身消耗能量,它的来源还是usb, 这样只会使usb更加负重,usb负载不了就自己做个三端稳压电源好了。

网友H:
USB的电流驱动一般IC是肯定够了。。。。
估计是楼主的USB线不够粗,买个好点的、粗点的、带屏蔽的试试。。。

网友I:
电流能放大?

网友A:
只知道368万是泥头车的过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