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稳压管如何分析?

楼主(2011-02-13):
下图是HT1380时钟芯片的电源供电图,有2个疑问如下:
一、请问5V稳压管是什么作用?
二、要是5V稳压管的漏电流超出范围的话,会对电路产生何种影响?
谢谢!

网友A:
这个图有问题
1 电池不能充电
2 稳压管没有限流电阻,极容易烧毁
3 RT1太大

网友B:
限压保护
可能是更换电池时候有不确定电压,所以要限压。

漏电大,可能就是电池寿命受影响,其他没什么。

还有二极管用4148不稳妥,压降比较大。试试肖特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有4148在保护。现在就是5V稳压管如何分析?

网友A:
电池有4148在保护。

这哪是保护,害死电池差不多。你的图,二极管使得电池只有放电没有充电,这叫什么保护?

如果二极管被倒过来,试问:谁敢如放任给电池充电的?一点电流限制也没有。电池可不是水桶,任意倒进去,任意倒出来。

网友C:
应该是一次性电池,不充电的。
稳压管应该是防止换电池瞬间或者5v尖峰的,不过稳压管的漏电流太大,长期放置会缩短电池的使用时间。

网友D:
同意7楼,即在有5v的电源的情况下利用5v对时钟芯片供电,没有的话就有电池供电,电池用完就拉倒,这是个简单的实验性设计。实际应用还要考虑多一些

网友E:
稳压管的作用如7楼所说,同样作用的元件还可以用压敏电阻、TVS。稳压管与HT1380的的8脚直接相连会更好。电池只是做掉电**用的,所以平时稳压管的漏电流不会影响电池,电池浮充要看电路需求了,此芯片工作电流极小,数据手册中提供是数据大概在1UA,这么小的电池可以不用浮充了。

网友F:
该稳压管应该是设计者想防止5V端误接更高电压时起保护作用所设,是否有必要得看整体电路的设计。至于电池上串联的二极管,其目的是隔离,与充电无关,防止的是5V回路倒灌入电池,该电池是一次性电池而非蓄电池,这样的后备电源电路很常见。

网友F:
这个图有问题
1 电池不能充电
2 稳压管没有限流电阻,极容易烧毁
3 RT1太大
引用 网友A:

921的理解有误,楼主电路是典型的后备电池电路,二极管的接法没有问题,这种电路使用的是一次性电池而非蓄电池。稳压管的接法也不能简单下此断言,如果串入限流电阻就失去过压保护的意义了,防止稳压管烧毁的办法是在电源回路里串入自恢复保险。RT1问题,该电阻没有必要,但也不好说是否太大,关键在于HT1380的功耗,如果其工作电流足够小,该电路可以工作,只是纯属画蛇添足,HT1380的工作电流如果不恒定,该电阻的引入会加大供电纹波。

网友G:
这里加稳压管是十分彆足的设计,稳压管在标称电压一半的反向电压下,漏电流有10-100uA

网友F:
楼上说的不错,而且,如果楼主电路只是系统的一部分的话,该稳压管根本就无必要,5V接错了,前面的电路就已经完了,保护局部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H:
13楼正解

网友I:
5V稳压管在3.6V供电时,漏电流很小。

网友I:
但大部分时间应该是 5V供电的,这样说来稳压管确实 有点费电。

网友J:
对于1380电路设计来说  电阻和稳压管在这里是多余的

网友G:
5V稳压管在3.6V供电时,漏电流很小。
引用 网友I:

设计工作不能想当然, 熟悉各种基本元器件的“软特性”很重要

HT1380的工作电流为几百nA,再看看5.1V稳压管在1V反压下的表现(3V没数据,有心的网友自已测测):

网友K:
很是奇怪  难道你们一看见电池就觉得是可充电???

跟充电无关的

楼主:
此电池是3.6V不可充电电池,开头未说明,不好意思,给大家误解了。这个电路在我们公司的产品中活了4年半左右,现在是QT2仪器送修了,稳压管的漏电流无法测试,所以就提出这个问题了。此重点还是在分析5V稳压管上。

网友L:
5V稳压管什么用也没有,纯属费电。

网友M(2011-10-20):
回复 网友H:
电池也有不可充电的啊。

网友N:
请问为什么“电阻的引入会加大供电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