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1434做一个ps2的协议

楼主(2011-02-13):
求一个完整的ps2协议的鼠标程序

网友A:
不熟悉这个协议,21434内部又没有ps2模块,完全需要自己模拟

网友B:
ps2协议很简单的,自己去网上找文档仔细读读,很快就能自己写出来了

看不懂的话就多看几遍:)

楼主:
不熟悉这个协议,21434内部又没有ps2模块,完全需要自己模拟
引用 网友A:
对啊,所以想请问一下哪位大虾有用c写的ps2的完整代码

楼主:
有在cypress上写的更好,但是要端口模拟的,不是user module的

网友C:
这个,不方便透露吧

楼主:
那把ps2关键的代码发出来也可以,让小弟参考参考

网友D:
到网上下一些吧

楼主:
下了很多ps2协议,看得不是很明白,看代码应该更好理解一些

网友E:
记得CY网上有个Combi Mouse的参考设计,适合USB和PS/2协议

网友F:
昨天刚试了一下把CY7C63XXX的PS2D模块移植到21434上使用,初见成效。好像此模块在撰写之时就预计此用途,有专门用于PSOC的宏控制,选择相应的管脚即可。

网友C:
那样封装了PS2的时序,但是API用起来好像有点怪

网友F:
其实后来发现PS2模块的最大缺陷就是不支持large memory programming,硬着头皮把大内存编程文档看完,修改函数class,page mode和相应的cur_pp,idx_pp,终于完成移植。

网友C:
用这个做个ps2的触摸键盘,效果应该不错,哈哈

网友G:
就是一个demo,用起来和一个ps/2键盘一样(当然,因为IO的关系,没有达到101或104键)。距离成熟产品还有距离,CSD的调试还需要考究一下。现在改用24894,准备用USB,再附带个PS/2接口。

网友H:
这个其实很老了,ps2的协议 还算简单,加了触摸功能后 要实现跟新思的触摸板的功能还是有点难度

楼主:
有思路了,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I:
ps2 这个案子 我之前做过.. 还算成功

网友D:
膜拜楼上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