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外部中断?

楼主(2011-02-13):
51的外部中断我看书上有一句话:
若外部中断1请求为低电平,则使IE1置1,若外部中断1请求为高电平,则使IE1清0.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IE1的置1和清0只由外部输入的电平控制、、当按下按键使INT1口为低电平时,响应中断。如果长按,他就一直响应中断。。如果松手,INT1口变为高电平,他就退出中断。并且,IE1标志位不用 人为的清0,因为,此时变为INT1此时变为了高电平,所以,IE1标志位已经为0了。。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差不多,但
如果长按,他就一直响应中断。。如果松手,INT1口变为高电平,他就退出中断。

这句有点不妥,准确说是,如果长按,他就退出中断后又重新进入中断。

网友A:
PS:只是电平触发才是如此,

网友B:
好像不太对,看上去是在描述电平触发中断,但电平触发中断没有中断标志位。

楼主:
就是电平触发的、、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了、

网友C:
断章取义了,本来硬件上IE和外部电平长啥样是没关系的,这里可能是人家软件这样写的,比如进了中断就把中断关了的啥的,要联系上下文来看!

网友D:
LS 搞错了吧?
IE1可不是IE,是中断1的标志而不是开关!:P

3楼、4楼是对的,只有电平触发模式是这样;边沿触发时由硬件置位,由进入中断清零或者软件清零(当然,也可以软件置位)
而电平触发模式下则会每个机器周期都有硬件刷新寄存器,软件改了它也没啥用,会被硬件改成IO对应状态

网友C:
莫非3年没搞51搞忘了,当PIC看了?太晚了,明天翻了DS以后给楼主答复。

网友E:
电平触发应该是这样的,下降沿触发可不这样的

网友C:
确认了一下,IE确实是中断标志,而非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