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前置放大器疑问

楼主(2011-02-13):
各位大侠,
    小弟在学习运放中的音频前置放大器遇到几点不懂的地方,跪求赐教!
    下图中。。。。
     1,C和R为信号源提供阻抗匹配。
     2,R1,C1为确定了低频截止频率(一般低于20HZ)从而阻断了直流和其他亚音
         频频率分量。------个人认为R1.C1为去掉输入的高频成分。
       想了很久无从理解,感谢!

楼主:
图如下,  此图符合RIAA曲线。

楼主:
见图。。开始没贴上。

楼主:
图。。。这网速,我擦

网友A:
此图显然错误,反馈接到同相输入端了。

楼主:
不好意思,确实是画反了,运放的正相位和反相应该换过来。网速不好,传了很多次没传上。
谢谢maychang!

楼主:
求教!!!请高手支招!
  1,C和R为信号源提供阻抗匹配。
     2,R1,C1为确定了低频截止频率(一般低于20HZ)从而阻断了直流和其他亚音
         频频率分量。------个人认为R1.C1为去掉输入的高频成分。

感谢!

网友B:
R1和C1是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f=1/(2*3.14*R1*C1)),把你认为不需要的低频信号滤除.

网友A:
楼主:
注意R1C1是在反馈回路中。

该电路中频段,C2C3容抗可以忽略(看成开路),C1容抗也可忽略(看成短路)。放大器增益为1+(R2+R3)/R1。
频率降低,C1容抗增加,负反馈增加,最终放大器增益降为1(跟随器)。

网友C:
关注加学习一下,楼主的思维跟我差不多 看到信号分支接地就认为是旁路高频,呵呵

楼主:
感谢maychang,感谢各位。
   根据maychange的话我大致理解一下-----该放大电路对不同频率有不同增益。对低频段增益小,中频段增益大。从而通过提高需要的信号的放大倍数来抑制低频不需要信号。
    想了很久,高手几句话效果确实不一样。感谢!
    阻抗匹配问题我查了相关资料。

楼主:
yuankunli.......
  R1,C1对高频是有旁路作用。我认为。
低频跟随,中频放大,高频旁路!

网友A:
18楼:
C1容抗随频率升高而降低,C1容抗降低到小于R1后,其作用即不再变化,也就是说,不再对增益发生什么影响。

网友D(2011-04-02):
话说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