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共集放大电路的耦合电容怎么确定

楼主(2011-02-13):
如上描述

网友A:
哪个?C1还是CL?

楼主:
maychang 老师 我是指这两电容C1和CL!

网友A:
两个电容值确定的原则是一样的,即对低频信号的衰减应该小于带宽要求。
前一个电容(C1)与三极管输入阻抗构成一阶低通,后一个电容与负载也构成一阶低通。以后一个为例,其电容值必须保证带宽下限处对信号衰减小于要求值(一般要求两级总衰减小于3db)。
但这里有两级一阶低通,从成本考虑,将前一级电容取得大些,使该级在带宽下限处几乎没有衰减,而后一级电容和负载承担全部衰减,比较有利。

网友B:
两个电容值确定的原则是一样的,即对低频信号的衰减应该小于带宽要求。
前一个电容(C1)与三极管输入阻抗构成一阶低通,后一个电容与负载也构成一阶低通。以后一个为例,其电容值必须保证带宽下限处对信号衰减小于要 ...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阶高通

网友C:
到底是 高通  还是 低通 ?

网友A:
7楼:
我在4楼说错了,应该是高通。

网友D:
求教名词解释:带宽,我百度上查到是这样解释
带宽(band width)又叫频宽,是指在固定的的时间可传输的资料数量,亦即在传输管道中可以传递数据的能力。在数字设备中,频宽通常以bps表示,即每秒可传输之位数。在模拟设备中,频宽通常以每秒传送周期或赫兹 (Hz)来表示。

我看上面带宽的单位为DB,这个DB是什么意思?
怎么计算这个带宽?

网友A:
“我看上面带宽的单位为DB”
我没看见。

网友D:
两个电容值确定的原则是一样的,即对低频信号的衰减应该小于带宽要求。
前一个电容(C1)与三极管输入阻抗构成一阶低通,后一个电容与负载也构成一阶低通。以后一个为例,其电容值必须保证带宽下限处对信号衰减小于要 ...
引用 网友A:

其电容值必须保证带宽下限处对信号衰减小于要求值(一般要求两级总衰减小于3db)。

网友A:
12楼:
这个db,不是带宽的单位,带宽的单位是Hz。
db是分贝,即十分之一贝尔,贝尔是增益的单位。

网友E:
我基本上是不会计算,只知道跟带宽下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