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有无单路MOS管驱动芯片,带使能那种.

楼主(2011-02-13):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也就是说,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已经找到了.TC443

网友B:
贴datasheet看一下

网友C:
单个MOS驱动器,带使能/LOCK.

网友D(2017-03-29):
引用 网友C:
单个MOS驱动器,带使能/LOCK.

这个怎么用?out直接接到MOS上吗?最大能达到多大的频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