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两个问题

楼主(2011-02-13):
1.在buck电路里面,哪些运放是怎样供电的呢?这时候在做电源,所以应该没有电源吧?能不能用最开始的那个DC来供电呢?这个DC会不会不够稳?

2.在计算功率的时候,直流功率和交流功率我经常会搞混。。是不是主要看电流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如果是直流电,就用电流的平均值算出直流功率,如果是交流电,就用电流的有效值算出交流功率?

网友A:
1,DC-DC控制器包含的运放起误差放大作用,供电电压不高,电流也很小,一般由内置的线性稳压器或基准电压源提供供电;
2,直流电如非稳恒直流,如输入电压电流波动比较大的,也不能用平均值计算,也要看有效值,一般用带有积分功能的功率计测量

楼主:
请问这个基准电压源是怎么来的?然后内置的线性稳压器又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刚刚看书自学理论。。没有动手做过,所以很多不懂。。。

网友B:
“请问这个基准电压源是怎么来的?然后内置的线性稳压器又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在芯片内部,设计芯片时做进去的,外面看不到,只能通过该芯片datasheet去了解。

楼主:
那如果自己用分立元件来做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