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2500的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1-02-13):
(无正文)

网友A:
卡卡卡!射频不是你这样调的,让TI见鬼的技术支持去死吧!
先确认寄存器是可以读写的,再把收发指标测了,最后才能通讯!

楼主:
谢谢!我可以确定别的是没有问题的,我用数据率10k的设置是没问题的,但是换成别的高数据率的就是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NE5532

网友A:
改速率你改了哪些相关寄存器?

网友B:
可能是硬件高频部分的电路?
或者软件参数设定?
老外的网站有例程的!

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楼主:
我用那个可用的数据率10k的寄存器设置,设置MDMCFG4到MDMCFG0为250k的数据率,还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我在smartRF中频率设置不能低于2.4G,正常吗?

4# NE5532

网友C:
刚开始做射频,还不懂,学习中

网友A:
射频东西,不是你改一个速率寄存器就完成了的,调制、滤波器、解调都得相应设置。设置完了要用仪器校验射频性能,才能开始干基带上的活。

网友D:
没有这方面的软件吗?
我记着有个什么smart……个软件了的,可以进行寄存器配置。

网友A:
你要是跟着TI的软件做,就死定了。软件给值仅供参考,自己把调制解调搞懂才是王道。

网友E:
楼上说的有理啊,不过有个软件也会省好大事呢。

网友A:
那个软件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拿来验算用!

网友F:
楼上大哥水平真牛

网友A:
楼上大哥水平真牛
引用 网友F:

因为是曾经是TI的资深受害者。

网友G:
CC2500传输10K的速率寄存器配置用SmartRF Studio 7软件设置出来不对,郁闷中

网友H:
看来这个软件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