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开关电源问题请教啊

楼主(2011-02-13):
用单端反激电路设计开关电源,原理图请查看附件,其中上电后几秒钟Q1开关管发热严重,占空比10%,变压器初级绕组120匝,自馈电绕组9匝,5V绕组3匝,12V绕组7匝,请高手看一下原理图是否有问题?感谢!!!

网友A:
bmp格式转成gif格式直接贴出来多好!

楼主:
不怕你笑话,不会贴图啊,感谢你帮忙贴出

网友B:
图好像没什么问题,输出正常不?

楼主:
输出电压5V端输出电压7.6V,调不下来,开关管发热严重。

网友A:
功率管门极到地接了个电容(容量多大看不清),这是错误的设计。

输出电压取样电路(TL431右边)完全错误。

其它地方还没有来得及看。

网友C:
发现一个很流行的RC吸收问题,有时间写个贴子纠正一下

楼主:
maychang大哥,能否贴个正确的图上来?

网友A:
9楼:
UC3842的datasheet里面就有。

网友D:
有没有解决好呀,我发现有点问题

楼主:
xiaker2008你好,没有解决,还在看DATASHEET,没有找到采样哪部分电路,你发现啥问题:)

网友D:
你的光藕部分未工作,要把431那里改一下,把你的邮箱给我,我改好了发给你

网友D:
你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不告诉你,谁叫你抄板!

楼主:
一时半会调不好,感谢xiake2008和maychang,等调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F:
不告诉你,谁叫你抄板!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知道LZ的抄板的?:L

网友C:
60W的变压器绕120匝?

楼主:
以前的同事给的图纸,说直接可以用,想搭起来再在这基础上调,如果直接抄板的话怎么可能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