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香版STR912的PWM输出功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1-02-13):
我的目的是通过TIM0输出一个PWM信号到P6.0上仿真观察TIM0的寄存器设置应该是没错了,但是就是没有信号输出
我的代码如下:

void Time0_Init(void)
{
    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irection =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Type = GPIO_Type_OpenCollector;//GPIO_Type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IPInputConnected = GPIO_IPInputConnected_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OutputAlt2;
         GPIO_Init(GPIO6,&GPIO_InitStructure);

    TIM_InitStructure.TIM_Mode = TIM_PWM;
                        // TIM_InitStructure.TIM_OC1_Modes = TIM_TIMING;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_Source = TIM_CLK_APB;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FF;

TIM_InitStructure.TIM_Pulse_Level_1 = TIM_HIGH;

TIM_InitStructure.TIM_Period_Level = TIM_LOW;
         TIM_InitStructure.TIM_Pulse_Length_1 = 0x3FF;
         TIM_InitStructure.TIM_Full_Period = 0xFFF;

    // Initialize the Timer 0
    TIM_Init (TIM0, &TIM_InitStructure);

    // Start the Timer counter
    TIM_CounterCmd(TIM0, TIM_START);
}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两个地方的问题
先是
SCU_APBPeriphReset(__TIM23, DISABLE);
然后
GPIO_InitStructure.GPIO_Type = GPIO_Type_PushPull; //要设置成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