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50是否能用双层板,及推广问题

楼主(2011-02-13):
研究了下NUC950的资料,感觉是个好片子,贴片封装,什么外设都有,2D加速都有。貌似片子价格也便宜,不到50块钱

主频 200MHZ

看到官方的开发板是4层板

不知道双层板能用么?记得ATMEL 9260 可以跑在双层板上

如果能,加上是贴片封装,能大大降低门槛

再找点爱好者做点开发板,价格下来后,用的人肯定多,STM32的好势头和门槛低有很大关系

网友A:
跟三星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B:
这和实际电路的复杂程度和板子大小有关。过EMI的话,Layout要求比较高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D:
用双层板会碰到很多问题

网友E:
双层板的信号会不会有干扰,这个得考虑一下

网友F:
价格能便宜多少?

网友G:
双层板估计会便宜不少

网友F:
那值得推广啊

网友H:
这么高的主频,用双层板可能信号会有问题

网友I:
如果能用双层板,价格就大幅下降了

网友J:
lz可以试验下

网友K:
把四层板改成三层板有点难度

网友L(2012-02-17):
楼主 现在确定能用两层板了吗?

网友L:
把四层板改成三层板有点难度
引用 网友K:

好像没有3层板吧 基本都没听过做3层的?疑问下,说错了请见谅

网友M:
200mhz。两层板肯定是可以的!!!不过布局走线还是要规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