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例程中的disk_read函数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1-02-13):
在官方提供的USB例程中,在调用disk_read函数时,USBH_MSC_Read10函数返回的状态一直是USBH_MSC_BUSY,并不能继续下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而调用disk_write却能很好的执行。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255) */
)
{
  uint8_t status = RES_ERROR;
  if( !count )
  {
    return RES_PARERR;  /* count不能等于0,否则返回参数错误 */
  }
  switch (drv)
  {
    case 0:
if(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FS_dev))
{
       if(count==1)            /* 1个sector的读操作 */
       {
          do
          {
            status = USBH_MSC_Read10( (uint8_t *)(&buff[0]) ,sector,USBH_MSC_Param.MSPageLength);
            USBH_MSC_HandleBOTXfer();
   //printf("s=%d",status);
          }
          while((status == USBH_MSC_BUSY ) && (HCD_IsDeviceConnected(&USB_OTG_FS_dev)));
       }
       else                    /* 多个sector的读操作 */
       {
       ;
    }
}
    printf("read over");
if(status == USBH_MSC_OK)
    {
      return RES_OK;
    }
    else
    {
      return RES_ERROR;
    }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_ERROR;
}

网友A(2014-01-15):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楼主之前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4-10-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高人解答

网友C:
diskread是scsi命令通过usb发给device执行并返回sector里的数据,
device是什么?检查一下device的裸读写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