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驱动电路

楼主(2011-02-13):
如果开其他的电器开关时,可控硅电路会出现短时间的接通,这是为什么,我把可控硅接法的电路上传了,,请高手指点小弟。

网友A:
在G、K间并一个电阻及一个电容,可大大降低干扰

楼主:
大概并多大的最合适的?

网友B:
楼主遇此现象是因为可控硅触发极的连线过长,感应电磁干扰后会导致误触发,2楼的处理方**确,电容值可选1000pF量级即可,电阻则选数百欧姆的,只用电阻也行,看耦合强度了。

网友C(2014-04-29):
引用 网友B:
楼主遇此现象是因为可控硅触发极的连线过长,感应电磁干扰后会导致误触发,2楼的处理方**确,电容值可选100 ...

您指定是晶闸管两端的吸收电路吗?那么请教一下,这个参数具体怎么计算好呢?是根据它的时间常数来算的吗?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指定是晶闸管两端的吸收电路吗?那么请教一下,这个参数具体怎么计算好呢?是根据它的时间常数来算的吗 ...

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吸收回路是为了应对感性负载的瞬态电压变化斜率,是接在可控硅的两个主电极间的。楼主问题则属于抗电磁干扰问题,与触发回路有关,所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别看到RC就以为是一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G、K间并一个电阻及一个电容,可大大降低干扰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