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 开关电路

楼主(2011-02-13):
这个电路功能是反相,输入正逻辑,输出负逻辑!
输入是:12V方波信号。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输出负逻辑到总线,电平有时候低不到0,不接入总线能低到0
输出的负逻辑是接入总线上,我现在的想法是去掉R10和C8.把R11的阻值改小,将原来的0603封装换位1206的封装,不知道我的想法可行呀!大家指点下

网友A:
你说的那几个位号图上都没有。

会不会你的input电平没有12V,导致pnp的三极管没有完全截止。

换封装没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关键在于输入信号的幅度,如果是5V,该电路要改成5V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改好了,输入的电平有12V,输入的前面还有个上拉到12V

楼主:
3# chunyang 输入是12V信号

楼主:
肯定是总线是信号影响到了,所以才低不到0.我换封转的意思是,假如现在没有接入总线,考虑到三极管导通R11所承受的功率

网友B:
如果都是12V逻辑,晶体管会可靠截止,1.5K电阻不能将总线拉到逻辑0说明总线上存在较强的上拉,那么楼主应改用NPN管做反相器。

网友C:
自己去量下Output线上的电流,就会很清楚要怎么改了

网友A:
把三极管拿掉,看看总线是不是0V?

一切就都清楚了。

网友D: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总线上的电流在R11上产生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推挽输出,即数字电路基础里有讲到的“图腾柱”

网友B:
未必一定需要0V,数字逻辑是讲究门限的。

网友E:
R9太小,换成100K

楼主:
谢谢chunyang ,xwj,Powerants 老师,明天用NPN管看下!:)

楼主:
这个低不到0 的情况,不是所有的设备上的总线都存在,而且我自己并没有实测到,是听别人转诉的,比较郁闷!以后碰到了,就去测下电流看下!

网友F:
输入为0时基极不是还有r9,r8

网友F:
输入为0时基极不是还有r9,r8分压吗?去掉r9

网友G:
未必一定需要0V,数字逻辑是讲究门限的。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H:
10正解 电路应该是输出加重产生的 理论上应该达不到0V
变成推挽式电路成本加大能实现0V。
先考虑不到0V电路能用不?不要纠结

楼主:
假如现在采用NPN 管 Output 从集电极出!总线信号双方都要控制,现在NPN 管常态为低电平,问题另一方想拉高的时候也拉不高呀?

网友I:
INPUT有漏电流较大时也可能.

网友J:
LZ应该是总线上有电压,在Q2关闭的时候加在了R11上
我觉得首先应确定下,低电位不是0V时值是多少,是否会让系统误判断,如果不会误判断的话,可以不用管他。
如果有影响,降低R11的阻值是一个方法,不过这样会增加系统的损耗,如不想增加损耗可以考虑下改成npn的开关电路

网友K:
不接总线0V,接了总线不是0V,那肯定是总线那边有电流过来啊,总线那边是不是也接了上拉了?上拉电阻跟R11分压了?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H:
试试这个推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不能满足双向通讯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