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菜菜请教:IAR for STM8 和 ST-LINK联机要怎样设置

楼主(2011-02-13):
ST菜菜请教:IAR for STM8 和 ST-LINK联机要怎样设置?

网友A:
我估计跟 IAR for ARM里面对 ST-LINK的设置是差不多的

楼主:
ST-LINK的设置都是灰色的

楼主:
用stvp就可以联上ST-LINK

网友A:
如果IAR for STM8 支持ST-Link(我想应该支持),要这样设置:

网友B(2013-03-05):
IAR for STM8 用ST-Link能仿真,但不能下载,PROJECT---》DOWNLOAD是灰色,请问怎么解决?杯具,还得用STVD下载

网友C:
你的STLINK是V2版本?

V2版本好像支持DOWNLOAD。以前在MDK中,STLINKIII也是不能DOWNLOAD,只能仿真。后来用STLINKV2试了,是可以。

网友D(2014-09-19):
不错啊,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D:
IAR for STM8 和 ST-LINK联机知道怎样设置了

网友E:
SUPPRESS不能选,不然会出现不能仿真和下载等问题

网友F(2014-11-01):
选不选verify有什么区别吗?另外,st-link和j-link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2015-01-04):
可以调试了,但是download file  按钮还是灰色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选不选verify有什么区别吗?另外,st-link和j-link有什么区别吗?

JLINK不支持STM8

网友H:
我记得不需要改动默认设置就可以

网友I(2015-08-02):
我是没有选suppress和verify就弄好了

网友I:
按钮灰色的重新装一下软件就好了,我是这样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