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束制作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2-14):
设备安装,需要做一批线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1,什么样的线束需要做双绞线, 电源线一定要双绞吗?
2,数字信号线是否需要双绞?还是普通就可以了
3,什么样的线需要做屏蔽?
4,模拟信号线应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有意义!
电源线绞起来对消除辐射大有好处吧?不过,想到如何将板内稳流措施做得好的问题

网友B:
通讯线用双绞线.
一般低速数字信号线可用排线.
小信号,微弱信号需用屏蔽线,例如传感器,音频话筒,视频信号之类的,但合理的做法是微弱信号放大后再传送.

网友C:
差分信号用双绞
模拟信号用屏蔽

网友D:
双绞线是为了防止外界电磁场干扰到信号上的,
因为是双绞,所以就把感应的电流抵消了,

网友E:
A1:双绞线适于差分信号传输的场合,电源电缆方面,交流的最好双绞,直流的无所谓。
A2:常规数字信号为单端信号,通常不需要使用双绞线。
A3:微弱信号、模拟信号、高频信号等需要使用屏蔽线,原则上,只要干扰能够明显影响到导线上传输的信号就应该用屏蔽线。
A4:模拟信号应采用屏蔽线,长距传输时最好转成差分信号或电流信号进行传输。

以上只是基于一般条件下线缆选择依据,但实用中还是要考虑应用环境的实际条件,要综合考虑信号强度、传输距离、干扰类型及强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