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m32制成pcd引脚为绿色的问题。

楼主(2011-02-14):
最近要做个板子,可是从原理图生成pcb版图的时候,stm32的所有有连线的引脚都为绿色的,不知道为什么,希望高手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A:
DRC间隔设置的问题

网友B:
设置的引脚距离太小。

网友C:
设置问题

网友D:
这个改一下设置就行

网友E:
碰到过,改改设置就好了

网友F:
改一下 rules

网友G: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H:
改一下设置

网友I:
碰到过,改下 rules就好了

网友J:
楼上说的对改改设置就好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焊盘间距的问题!

网友K:
在rule里面改一下就可以了
最小间距不满足

网友L:
很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