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4063应用问题,请知道的大侠指点

楼主(2011-02-14):
(无正文)

楼主:
请大侠帮帮忙啊,找了好长时间了,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A:
图1反馈电压的地方应该错了吧。加上那个是电路的电感直接接地,这个肯定不妥,问题还很多呢

网友B:
原理图本身没有错,PCB上有没有错就不清楚了。

网友A:
但是,他输入时5V,一个buck电路可以做到输出时-15V吗?不解

网友B:
第一个图是buck-boost

网友A:
感谢蚂蚁,是我看错了,恩恩,谢谢蚂蚁提点
6# PowerAnts

楼主:
与电感还有电感的选择有关系吗,两个电路图都是没有输出啊

网友B:
检查实际的PCB电性连接是否与原理图相符, 另外检查是否买到假IC了,神州无奇不有

楼主:
PCB图仔细检查了两遍了,没有错误啊,我也在怀疑IC可能是没用的,换了同批次的,问题还是一样啊,如果是器件问题真的要无语了啊,谢谢蚂蚁大侠热心指点

网友B:
PCB图仔细检查了两遍了,没有错误啊,我也在怀疑IC可能是没用的,换了同批次的,问题还是一样啊,如果是器件问题真的要无语了啊,谢谢蚂蚁大侠热心指点 ...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电子市场买的IC?俺曾经买到过假的IR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