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求解

楼主(2011-02-14):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知道后一图中芯片的工作。这是个典型的Boost电路,VSW点波形是低电平近似为零高电平近似为AVDD的矩形波。
前一图是后一图的继续。既然VSW点波形是低电平近似为零高电平近似为AVDD的矩形波,那么Q3Q7Q9的工作就容易理解了。如果看不明白Q3Q7Q9的工作,看模拟电路中“倍压整流”部分。

楼主:
谢谢春阳大师哈,那R9和R19这俩个100K电阻的作用是不是用来放电的?

网友B:
晕,人都没搞清楚。

楼主:
唔好意思哈,原谅我把眼镜给丢了那!

网友C:
图太小,字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