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系统调用与file_operations中的write函数指针

楼主(2011-02-14):
linux系统中的read系统调用函数原型为
int write(int fd,const ,void *buf,size_t length)
file_operations结构体中的write函数指针定义为
ssize_t(*write)(struct file *,const char *,size_t,loff_t*);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想了半天不明白。高手出来回答下。同样的还有OPEN 系统调用,read系统调用。close系统调用。

网友A:
我去~

LZ忒扣了吧,才2分

给你个2分的回复吧,系统调用与实际的操作函数的关系就是一个一对多的映射关系,根据系统调用的入口参数判断最终调用实际的操作函数,中间涉及到文件系统的一点点东西,这个东西其实看源码最容易理解啦,不用详细研究,只要顺着调用的层次过一遍就明白了

楼主:
大哥啊,我想凑点分数,能写博客啊。这个分数,是不是要扣那个积累的分数啊。虽然分数少,但是已经占了我很大一部分。等我有分了,我再多给一点。敬请原谅。哎,大学的时候买的书太多了,源码情景分析,给放到箱子的最下面了,晚上回去翻出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