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手靠近电路板时,电路的输出会发生明显变化??

楼主(2011-02-14):
最近做了一个电路,用100MHz的有源晶振作激励信号,加在一个RC电路上,然后用一个功率真有效值检测器AD8361检测电容C两端的电压,作为电路的最终输出,其中电容C是根据一定条件变化的。当电容变化时,电路会输出相应的直流电压。
    但是,当电容C一定时,用手靠近电路,电路的输出会发生变化,而且越靠近变化越大;而且用电路板去接触任何物体,即使是绝缘体,电路的输出也会发生变化;我用有机硅胶将电路板覆盖后,用手去摸有机硅胶(哪怕是靠近),电路输出也会发生变化。
    是不是我的PCB有问题呢??我做的是两层板,元件全部放在顶层。我是个新手,PCB只做过最简单的而且是低频的,对这么高的频率还是第一次。
    真不知该怎样解决上述问题,也不知从何开始解决,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分布电容变化所致

网友B:
你高频振荡了啊啊

网友C:
静电场和分布电容造成的

网友D:
电路板和人体,人体和大地之间都有电容耦合,靠的越近电容越大,你的信号频率如果很高的话就会有影响

网友E:
分布电容参数,估计你这个电容选择太小了,改大点,或者做好屏敝

网友F(2011-03-16):
我想问一下你的电容两端电压时变大了还是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