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被击穿,苦恼

楼主(2011-02-14):
用的是KBU810的桥堆,其他的机器上用用都可以,就是单有一台,当电机运作的时候,桥堆被击穿了,原来是中间1,3两脚AC进,两边2,4两脚DC出,击穿之后,1,2脚短路,3,4脚短路,一上电后马上跳空开,板子换了两块了,都是用用就击穿,难道是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桥堆直接接市电,是给电机供直流电的市电同时接个变压器,给控制器供电

网友A:
电机都是同样的?交换下电机试试

网友B:
这个一般只有过压或者过流才能坏。

楼主:
这个一般只有过压或者过流才能坏。
引用 网友B:

是啊,换板子之后,可以正常开机动作几回,但没几下又坏了,在电机转的时候

网友C:
..

当电机运作的时候,桥堆被击穿了,原来是中间1,3两脚AC进,两边2,4两脚DC出,http://www.icpdf.com/partnoview.asp?id=815898_706150 PDF中说,2,3为AC输入

如脚位没搞错,
是不是你两个表压器的线接错了?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具体的标号可能刚才说错了,但接线还是正确的,其他的机器都运转良好。

楼主:
变压器的线接错?具体是指哪种接错,线接好后,开始几次是可以正常运作的,但后来就击穿了

网友D:
8楼:
“线接好后,开始几次是可以正常运作的,但后来就击穿了”
估计不是因过压而损坏,是上电瞬间过流导致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MAY老师,坏了两次,都是在动作快结束的时候坏的,直接跳空开,然后空开再扳回来,再开机,立马又跳空开了,应该不是一上电就被击穿了

网友E: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你说其它的板子都是好的,唯独这块,那建议你查下电机本身和电机驱动部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吧,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F:
检查电机规格及电机的负载是否相同,如果电机工作的电流较大或启动时间长,要换用更大规格的桥堆。

网友G:
桥堆后是不是有个存储电容?
击穿情况很可能是瞬时电流过大。充电电容充电过程相当与短路。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H:
是不是在关机时反向感应电压太高,在DC电源上并上二极管试试。

楼主(2011-03-29):
唉,还是没有解决啊。。。。又发生了

电机400W的,电压是220V整流后输出,桥堆的最大浪涌电流有300A,会是过流击穿吗?

网友I:
桥堆的最大浪涌电流有300A,不代表 连续最大工作电流

你测测你的电机工作电流。

额定400W, 不代表你的电机就是消耗 400W

网友J:
这种情况往往是启动电流过大,
我过去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在电机回路中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就好了。
电阻的大小按最大限制5~10倍额定工作电流的方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