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该如何分析?

楼主(2011-02-14):
请教各位朋友,该电路应该如何分析?谢谢了。见下图。

网友A:
那个4584是什么?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那个4584是什么?施密特触发器?
引用 网友A:

是的

网友B:
输入在哪里,感觉很累赘

楼主:
没有输入。

网友A:
没有输入,那么Q2应该已经饱和,Q3截止,U1A输出低电平。

楼主:
应该是这样。谢谢maychang 。 R7 C3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7楼:
R7C3与Q2以及Q2后续电路无关。

网友C:
我觉得上电时图中1点处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跳变,时长由R7 C3确定

网友A:
10楼:
上电时图中1点处确实是由低到高逐渐上升,但其时间由R5C4决定,与R7C3无关。

网友C:
谢谢maychang,时间是由R5C4确定,这可能是一个延迟启动的电路

网友A:
12楼:
要是延迟启动,那么Q2Q3就没有必要存在。
楼主这个电路,看不出来是什么用处。

网友C:
maychang说的对

网友D:
可能和这几组电源的上电快慢有关。

网友E:
大概是上电启动电路——5V电源不好,24V电源不好,12V电源的电源不好,后面别想动。
不过,那个U1A接什么电源呢?

网友F:
想知道这个电路是用来哪里的?

网友G:
是一个延时电路,当+5V电源关闭后延时时间由C3和R7的大小决定。

网友H:
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