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工作在半步状态,速度能到1000rpm?

楼主(2011-02-14):
我使用cpu的dac功能控制297的vref,进行20细分,我也知道速度取决于clk

但是没有实际测试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ac控制vref,是否要把dac输出提到5v

,半步模式是每次只有1相绕组通电,我的电机是2相4线的12v,我看到网上有人用两个来实现,不知道1个297行不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无论回答你 行或不行,都是正确的!

步进电机的运转,不单单依靠驱动器,还和电源及电机有很大的关系!

同样的硬件电路,这个规格的步进电机速度能到1000rpm,不等于另一个规格的步进电机速度能到10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