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 Slave FIFO的OUT传输

楼主(2011-02-14):
我想通过SlaveFIFO模式把主机数据通过EZ-USB传输给外部其它的MCU。外部MCU的数据通过SlaveFIFO模式已经用CYpress Console软件不断的读出来了!
  可是我把端点2设为OUT端点用CYpress Console软件确发不出来,提示Bulk OUT failed
  下面是我关于设置端点的固件程序。请前辈们给我指出问题!
BREAKPT &= ~bmBPEN;      // to see BKPT LED go out TGE
   Rwuen = TRUE;            // Enable remote-wakeup
   OEE=0xFF;
   IOE=0x00;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
   // set the slave FIFO interface to 48MHz
   //IFCONFIG |= 0x40;
   IFCONFIG=0xcb;
   SYNCDELAY;
   REVCTL=0x03;
   SYNCDELAY;
   EP1OUTCFG = 0xA0;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A2;
  SYNCDELAY;
  EP4CFG = 0xA0;
  SYNCDELAY;
  EP6CFG = 0xE2;
  SYNCDELAY;
  EP8CFG = 0xE0;
  SYNCDELAY;
  FIFORESET=0x80;
  SYNCDELAY;
  FIFORESET=0x08;
  SYNCDELAY;
  FIFORESET=0x00;
  SYNCDELAY;
  EP6FIFOCFG=0x0C;
  SYNCDELAY;
  EP2FIFOCFG=0x10;

  SYNCDELAY;
  EP2AUTOINLENH=0x02;
  SYNCDELAY;
  EP2AUTOINLENL=0x00;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2BCL = 0x80;
  SYNCDELAY;
  EP4BCL = 0x80;                // arm EP4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4BCL = 0x80;
  FIFORESET=0x80;
  SYNCDELAY;
  FIFORESET=0x02;
  SYNCDELAY;
  FIFORESET=0x04;
  SYNCDELAY;
  FIFORESET=0x06;
  SYNCDELAY;
  FIFORESET=0x08;
  SYNCDELAY;
  FIFORESET=0x00;
  SYNCDELAY;
  // enable dual autopointer feature
  AUTOPTRSETUP |= 0x01;

楼主:
现在可以PC机数据输出给EZ-USB了,但是有时候明明FIFO是空的,从空标志FLAGC判断出,但是从PC就是不能发数据给EZ-USB,一定要重新下载程序到EZ-USB后,重新开始。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程序已经调出来了。

可是我发现我的Slave FIFO OUT传输速度太慢,只有300KB/S
我PC不断的发数据,EZ-USB接收,外面的AVR-单片机就从FIFO读出数据SLRD=0;
    SLRD=1;没有其它的处理。
怎么只有这么点速度?

楼主:
请教USB的传输速度用什么软件可以精确测量?
我是在Bus Hound软件的Devices下看到的,这个速度是否正确?

网友A:
CY最新驱动里有个Screamer.exe,可以测试铜须速率。

楼主:
楼上的 dqyubsh
能不能给我发一个测USB传输速度的Screamer.exe软件啊?我找不到!
我邮箱是tom_2_2@sina.com

网友B(2012-10-10):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调试正确的代码吗?我正在调这个,可是提示Bulk OUT failed,Bulk IN failed,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