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支持PIC16F系列的仿真吗?

楼主(2011-02-14):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支持PIC16F系列的仿真吗?

楼主:
为什么在TRACE里观察不到任何数据?

网友A:
不要重复发帖。

在另一个帖子中,你贴出的警告或者错误已经说明,你并不能正确的搞对编译器等。

建议你先找MPLAB的中文入门手册仔细看看,然后再把各个编译器对应什么产品弄明白。

楼主:
不要重复发帖。

在另一个帖子中,你贴出的警告或者错误已经说明,你并不能正确的搞对编译器等。

建议你先找MPLAB的中文入门手册仔细看看,然后再把各个编译器对应什么产品弄明白。 ...
引用 网友A:
在重新安装了最新版本MPLAB IDE 8.63后,没有出现原来的错误,但是在trace窗口里却没有观察到任何数据。

网友B:
看real ice的帮助文件, 不支持PIC16的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