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库 V3.3.0 的tim.c中的函数是否有BUG

楼主(2011-02-14):
* @file    stm32f10x_tim.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3.0
  * @date    04/16/2010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TIM firmware functions.

1.
void TIM_ClearFla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LAG)
{

  /* Clear the flags */
  TIMx->SR = (uint16_t)~TIM_FLAG;
}
使用时会修改其它的标志位.
是否应该改为
void TIM_ClearFla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LAG)
{

  /* Clear the flags */
  TIMx->SR &= (uint16_t)~TIM_FLAG;
}

2.这个函数也有同样的问题.

void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
    /* Clear the IT pending Bit */
  TIMx->SR = (uint16_t)~TIM_IT;
}

网友A:
rc w0, 写0清,写1不清

网友B:
LZ说说为什么使用时会修改其它的标志位?

网友C:
LZ应该是没有仔细看User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