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唯一 ID ---加密方式升级

楼主(2011-02-14):
看到大家讨论,STM32 的唯一 ID已经有**公司可以改写。这对大家的代码安全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里提供1个方法,原理跟原来的ID加密类似,但能解决唯一 ID被**公司改写的问题:

1)我们知道STM32唯一 ID的基地址位于0x1FFF F7E8,在memory mapping中处于system memory区域。同时,boot loader也在这个区域。

2)既然唯一 ID有**公司可以改写,那么把唯一ID的概念加以扩展,把从 0x1FFF F000~0x1FFF FFFF的整个区域当作唯一的ID,来加以利用。问题就此解决。

3)还可以考虑不同级别的安全方式。比如 唯一ID作为ID1,0x1FFF F800~0x1FFF F80F(即Option Bytes)作为ID2,0x1FFF F80F~0x1FFF FFFF(即reserved)作为ID3。

最后,套用1句话:“只要肯动脑筋,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插1句话,其实这个方法也适用于其它单片机,包括其它公司的单片机。

网友A:
没仔细读过这些地址,然道除唯一ID外的地址还有不一样的?

网友B:
如果把整个system memory区域原封不动复制呢?怎么区分?

楼主:
没仔细读过这些地址,然道除唯一ID外的地址还有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读读看,有不一样的

网友:
让ID参与数据运算

楼主:
如果把整个system memory区域原封不动复制呢?怎么区分?
引用 网友B:

system memory区域 只是 0x1FFF F000~0x1FFF FFFF(指STM32 High density及以下容量)的整个区域的一部分。

网友C:
应该是没有用的!!!

楼主:
应该是没有用的!!!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网友D:
“2)既然唯一 ID有**公司可以改写,那么把唯一ID的概念加以扩展,把从 0x1FFF F000~0x1FFF FFFF的整个区域当作唯一的ID,来加以利用。问题就此解决。”

把整个区域的数据从母片那里原封不动的复制过来,同时把唯一ID号修改过来,这样的话,还有用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这个唯一ID号是可修改的。因为是可修改的,所以扩展ID区域也是徒劳的。

网友E:
毫无意义,安慰一下自己还成

网友F:
毫无意义,安慰一下自己还成
引用 网友E:

任何加密措施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是解密的成本有高有低。

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刺不穿的盾,也没有无坚不摧的矛,永远不会有!

网友G:
懒得说,唯一ID都能改写了,你扩展那些区还有啥用?

楼主:
请大家不要人云亦云。有兴趣的不妨比较一下不同芯片的整个0x1FFF F000~0x1FFF FFFF区域。

0x1FFF F000~0x1FFF FFFF区域包含 reserved区。

网友H:
懒得说,唯一ID都能改写了,你扩展那些区还有啥用?
引用 网友G:

还是有些意义的,有些数据是校准数据,原封不动的复制芯片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I:
1、在SRAM里面运行,加备用电池,掉电必须返厂
2、加个rfID/IC卡做验证

网友J:
让ID参与数据运算
引用 网友K:

同上
每次烧写的时候 把目标芯片的ID读 出来 然后 参与 运算
多用指针+ID,我飞我飞  我飞飞  呵呵!@!

网友L:
在SRAM里面运行,加备用电池,掉电必须返厂 -- SRAM 没有保护的

网友M:
在SRAM里面运行,加备用电池,掉电必须返厂 -- SRAM 没有保护的
------------------------------
人家在不掉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把你的SRAM的内容读出来,照样抄你的产品。如果人家再换成ROM,那比你的还便宜了。
程序放在RAM中,出一点问题你的产品就要返厂,纯粹折腾自己。

是这样的

网友C:
哈哈! 生产都是问题!

网友N:
楼主最后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lol

网友O(2011-04-23):
是啊,生产都有问题了,怎么拿来使用呢!

网友P(2011-09-02):
system memory区域
不同芯片不一样,当然除了ID不同外,因为内部的bootloader有版本问题,版本不一样,里面bootloader的代码也就不一样,

网友Q(2012-09-12):
除非有硬件特质上的差异(如掩膜、电路密纹、芯片缺陷等)并可被程序加以利用,
否则一切软差异(如加密算法、校验等)在“全局复制”下都成徒劳,品质一致性越好的芯片越是这样!

楼主:
15L给出了很好的提示。
大家可以多看看STM32的资料,和其它STM32的资料,来升级自己的加密方式。

网友R:
根本问题在于,如果可以完全复制一块芯片,包括前面说的那些广义唯一ID
再把这块复制出来的芯片放回原来的电路,如何能区别出来

网友S:
找时间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只要是没有唯一的东西。。加密就是徒劳。。

网友T:
目前采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是采用是外挂硬件加密芯片进行加密

网友U(2013-02-18):
这是个好主意:此区域可能会出现每个批次产品而不同的情况。如此,盗版者可能当时、当批次没问题。而一旦量产就出大问题的情况!高,实在是高!
这大大增强了盗版者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如果算成期权成本的话,那是大大滴!同时极大地增大了盗版者和盗版技术公司间的交易成本,使其盗版成本可能超过开发成本,确实是很好的事!

这比即便是不可改的唯一id,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算,效果还要好很多!

网友U:
看来,楼主是管理层级别的电工。有大局观,:lol不在乎一时一事的被盗版,而是从战略上弄死对方,眼光深邃啊,嚯嚯!:D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这是个好主意:此区域可能会出现每个批次产品而不同的情况。如此,盗版者可能当时、当批次没问题。而一旦量 ...

得到芯片内容后,应该不会傻傻的原封不动写到新的芯片里吧?
肯定要反汇编,研究代码,作相应修改吧。我发现程序里面要读那个区域,就把这部分代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V:
得到芯片内容后,应该不会傻傻的原封不动写到新的芯片里吧?
肯定要反汇编,研究代码,作相应修改吧。我发 ...

有水平的人,“反汇编,研究代码”,其实很累,还不如自己从0开始写。

网友W:
+cpld可以不?有个产品,会用到CPLD,和STM32唯一ID结合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X:
引用 楼主:
有水平的人,“反汇编,研究代码”,其实很累,还不如自己从0开始写。

这不见得的. 很多产品的技术不在程序上, 而是在和外面的系统的配合上.
仿制者并不是不会写程序, 而是整个系统工作的内部细节没有办法完全搞清楚.
随着 MCU 的功能越来越复杂, 这类应用越来越多.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得到芯片内容后,应该不会傻傻的原封不动写到新的芯片里吧?
肯定要反汇编,研究代码,作相应修改吧。我发 ...

只要是读取那个区域的代码,俺就用宏,而且不优化。再随机生成一大堆读写此区域的废代码,累死你:lol。有这个精力,不如从头做算了。就现在的开发条件,难的不是代码,而是市场适应性------如何选择先进用户(谁是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如何快速满足之。这才是死生大事!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只要是读取那个区域的代码,俺就用宏,而且不优化。再随机生成一大堆读写此区域的废代码,累死你。有 ...

我同意你的观点。
加密要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尽量增加复杂度,使得**的技术、金钱和时间成本大幅上升。
就像变魔术一样,说到底都是障眼法,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不说穿的话,呵呵呵。。。

网友Y(2013-03-31):
还可以把0X08000000 64K一起加入,这样更好

网友Z:
这样做  意义不是很大  呵呵  帮楼主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回答吧

网友Z: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意义不是很大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呵呵

网友AA:
三个犹太人坐在一起,就可以决定世界,呵呵……进来学习了

网友AB(2013-07-20):
安全是个问题,不知后来的GD 的芯片有无进步。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安全是个问题,不知后来的GD 的芯片有无进步。

应该没有, 都是在Flash中的, 地址都一样,
但GD32的开盖读取要难, 因为是90nm的工艺

网友AD(2013-11-17):
楼主说得不错,非常赞!
今天用双变长滚动指针对System Memory进行加密算法提取,确实得到了唯一ID,配合针对反汇编反编译的自陷编程技术,加密性能仍牢不可破

网友AE:
有研究加密这会儿功夫还不如一心一意做产品升级,当别人抄到V2.0时,你出一个V2.1甩他一条街

网友AF:
应该是量产出了问题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吧   顶一个

网友AG(2014-03-02):
很简单的一个办法来解决;
1)ID是否唯一不重要;
2)允许复制;
3)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全部死机,必须解锁;
4)解锁的密码是动态的;和机器当前的状态有关;如日历时钟;
5)让用户提供显示的信息(锁),如9588;等。即ID和当前本机的时钟;
6)你计算出匙是多少;通知(匙是多少)让用户自己开锁。
每年开一次锁;
或找个网站,把数据送上去;只要是多次要求开锁的ID就封掉。

网友AG:
发现被盗版后的故障反应;
1)暂不发作,计时约3个月或6个月后发作;
2)发作时,稍改一点点,伪装成普通的故障,如波特率下调10%,通讯部分就全错,但观察通讯时的波形好象很正常;

网友AG:
STM32 的唯一 ID 可以修改! 解密的发现了这个!(ID加密失效)
STM32 ** :
1、STM32 程序没办法读出来(他们直接把 IC 芯片开盖,这边要 13.5W)
2、要是使用了 ID 加密的 (提供修改 ID 的烧写工具 另外付费5W-10W)
ID 既然可以被修改,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对策:一个系统中使用3到5片STM32;盗版的成本也不低,还不一定能成功。

网友AH:
防盗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G:
STM32 的唯一 ID 可以修改! 解密的发现了这个!(ID加密失效)
STM32 ** :
1、STM32 程序没办法读出来(他们 ...

办法可以比困难多,呵呵  :D

网友AG:
密匙放在哪?
如果只是单一的读存,很容易找到它;解几片一对比自然水落石出;
加密数据块;数据块长度约0XFF;不同的密匙对应完全不同的数据块内容;
然后,测试这个数据区的内容是否正常;
改第1个匙,串口错;
改第2个匙,SPI异常;
改第3个匙;I2C异常;
改第4个匙,某IO端口异常;
改第5个匙,看门狗复位;
改第6个匙,死机;
改第7个匙,重启;
......
五花八门的异常只要有功夫就多准备一些;

再找些精度极差的电阻分压后送到ADC转换;一个ID对应一个有效的AD值范围;
如二个1K电阻分压后,原本是128左右,可是你的精度极差,有可能对应的是100左右的点;要花些功夫配电阻;

网友AI:
楼上,解几片的成本是多少?最后说电阻分压,来加密,也不可能的,如果电阻老化飘移了怎么办?有时靠模拟量来加密,不一定可靠。
有ID不一样后一般分四种方式来爆发:立即,随机,滞后,随机滞后。
此外知识产权标识通过某种方式输出来。

网友AJ(2015-01-13):
引用 网友M:
在SRAM里面运行,加备用电池,掉电必须返厂 -- SRAM 没有保护的

人家在不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纯粹折腾自己

网友AJ:
引用 网友AG:
STM32 的唯一 ID 可以修改! 解密的发现了这个!(ID加密失效)
STM32 ** :
1、STM32 程序没办法读出来(他们 ...

芯片那么多成本啊

网友AK(2018-06-01):
提供单片机id加密安全性测试,加密芯片应用服务
id加密是比较好的程序加密方式,但有些开发人员做软加密过程太简单了,
**软加密难度非常低,提供id加密安全性测试。各种id加密方式咨询,QQ:9272078

id加密方法咨询,id加密程序测试

网友AL:
如果需要云服务的,他们就不容易山寨了。

网友AM:
我觉得楼主的方向错了吧,应该从产品迭代来防**,两年左右迭代一次,更新新功能换没**的芯片,做简单加密即可。新产品出来旧款就成本价清仓促销一段时间,**根本就无利可图,或者只有小利,就当给自己占领市场,同时也是保自己的饭碗。当然如果你的产品是没啥好更新的话,那本身这种产品就没啥前途的,就算不**你的,最终还是会有同类出现拉低价格,对于这种产品,与其让别人做还不如自己下海把他干了,捞上一笔后走上人生巅峰。

网友AN(2018-12-09):
这个区域除ID范围读了下 确实两个芯片不一样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加密方式

网友AK(2020-09-09):
1、读出完整程序段,搜索关键字节“E8F7FF 1F”,因为STM32唯一
的96位(12字节) ID基地址位于0x1FFF7E8, 若程序段中涉及ID
校验必然会读取芯片中ID索引该地址。。
2、用肛具读取此芯片该地址的96位(12字节) ID 码,找到空片区
写入此地址,更改索引地址:例如此芯片ID码为“34 FF DA 05 4E50 38
31 19 65 18 43”选取起始地址区域0x80000020,在前四个字节输入"34
FF 1843",后12字节输入“34 FF DA 05 4E 50 38 31 19 65 18 43”,芯片
中索引的“E8F7FF1F” 均改成“20000008”

这就是**方法,所以千万不要直接出现1ffff7e8

网友AK(2021-08-31):
设计好的程序,如果担心被**,最好id软件加密先给我免费破破看  Q522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