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高频率的开关器件

楼主(2011-02-14):
[localimg=180,149]1[/localimg]
如图,想在COM1和COM3的TX上加上开关器件,使COM3工作时切断COM1的TX,但是频率很高,波特率为19200,来回切换很快,请问用什么器件

网友A:
用数据选择器,或是模拟开关。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而楼主的概念则有误,这个根本无需什么高速开关,与波特率毫无关系。

网友C:
用两个二极管,一个上啦电阻不知道能满足需求不。

保证2和3能分时用。冲突的话就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