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1-02-14):
求一种温度传感器,主要用于测试物体表面的温度,要求反应灵敏,精度高。
请大家勇于发言。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A:
测量物体表面温度,还要求反应灵敏。
可能用焊接在物体上的热电偶比较合适。不过,这要求必须是金属物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的就是金属物体,我用的也是热电偶的,可是热电偶升温快降温慢,反映挺迟钝的。能否推荐好一点的。

网友B:
热测量本身就需要一个热传递过程,热电偶应该是接触测温传的比较快的。

再快,不知道红外的可以不。

网友A:
3楼:
注意热电偶是要焊接在被测物体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电偶接触测量比较准确,但是不可能焊在被测物体上,因为测的是工件,工件一直在运行状态,而传感器则是不随工件一起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要用红外,能否告知一个型号。Thank you!

网友:
精度最高的是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响应速度和热电偶差不多,灵敏度也很高,测温范围-200~+65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帖

网友B:
红外只用过现成的红外测温枪。

热电偶一般有铠装热电偶,适合测流体和气体温度,还有埋在固体里面。

固体表面的温度,就用热电偶线打好点,用专用的胶水粘上去即可。

网友D:
测温范围、精度、条件和限制等什么都不说,那还讨论个毛?

网友E:
确实应该说清楚要求,一般而言,快速响应的话,只能用非接触式的,可用红外测温仪。

楼主:
没说清楚是我的错!
我们测量的工件时在厂房中的流水线上,固件是金属的
测量的温度在0~80摄氏度,精度在0.5摄氏度之内,越高越好,首先考虑的是反应速度
反应速度在4s之内,反应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F:
红外测温,精度不高。
看你能接受的精度和成本,热电释精度高,价格贵

网友:
没说清楚是我的错!
我们测量的工件时在厂房中的流水线上,固件是金属的
测量的温度在0~80摄氏度,精度越高越好,首先考虑的是反应速度
反应速度在10ms之内,反应速度越快越好。 ...
引用 楼主:

接触式温度传感器响应速度达不到<10ms,最快的好象是0.1s,红外式的精度又低,问题不好解决。

可以考虑延长流水线,给测温足够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改成4s之内行么?如果有的介绍一下。红外的精度一般又能达到多少?谢谢!

楼主:
成本在1000RMB之内

网友G:
之前我用铂电阻PT100做过一个温度传感器的在线监测系统,监测的是液体温度,误差可以控制在0.5℃以内,需要参考PT100的参数进行温度的校准及标定,推荐铂电阻,反应速度还可以

网友H:
确实,用过红外测温后,发现精度太低了,更本没办法接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是改成4s之内行么?如果有的介绍一下。红外的精度一般又能达到多少?谢谢!
引用 楼主:

4s当然没问题啦,用铂电阻、热电偶都行,铂电阻精度更高。
红外的我没用过,不好说,但从它的原理上看精度就高不了,非典的时候很多地方用红外枪测体温,感觉就没个准。

网友:
成本在1000RMB之内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整个产品1000,还是温度传感器就给1000?
要是传感器就1000,我帮你采购好了,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就几十块钱,剩余的钱就归我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用的是热电偶,买了一个XSD系列多通道数字式仪表,反应速度实在太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用的是热电偶,买了一个XSD系列多通道数字式仪表,反应速度实在太慢了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用了铠装的热电偶??
要想反应速度快,不要用铠装的,用感温头直接接触被测物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