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05加散热片的问题

楼主(2011-02-14):
请教:
      7805输出电流对大时,需要加散热片!
      散热片尺寸多少?
      有什么经验公式不?谢谢!

网友A:
跟功耗有关,得按7805上的压降和电流计算功耗。
裸片基本上功耗1W就的考虑加散热偏片了。

加个最常见的散热片,能到3W? 这个具体数值还真没搞过。

楼主:
因为要考虑到成本问题,考虑去除散热片,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散热片,什么时候不加。
请教下POWERANTS,maychang,HWM,chunyang 老T叔等高手。

网友B:
3楼:
mmax在2楼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么?“跟功耗有关,得按7805上的压降和电流计算功耗。”

网友C:
先计算功耗,然后根据功耗进行选择,散热器的参数有专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