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常识系列之五—浅谈接地技术

楼主(2011-02-14):
  电子设备可能受到电源传输耦合、传输线干扰、地电流干扰带来的电磁干扰的影响。加接地与电磁屏蔽、加滤波器等方法都可以有效减小干扰。接地阻抗越小,设备之间的电位差越小,干扰对信号的影响也就越小。
        比如AB两个电路直接有信号相连,二者分别接地,相距1m。当又一个上升时间20ms,幅度50mA的脉冲电流流经此地线时,将产生感应电压

        其中,地线的电感约为每米0.8uH
        若存在TTL电路,那么这个感生出的电压就有可能造成电路的误翻转。
        信号接地的方式有悬浮接地、单点接地、多点接地。
        信号电路与外壳不相连时为悬浮接地,这样可以防止外壳上的干扰信号直接接近信号电路。但一般不采用这种接法,因为很难做到真正的悬浮,且隔离后如果产生了静电荷,还可能会出现放电的现象,反而带来了问题。
        单点接地就是信号电路的所有地都结在一起,只通过一个点接至接地系统,仍与外壳相隔离。这种方法不适用于频率较高的通信电子设备,在模拟电路中经常采用。因为各接线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在高频时会产生较大的阻抗。
        多点接地适用于高频信号,各点就近直接接入接地系统。

可见当一个设备或电路板上同时拥有模拟和数字电路时,对于接地的处理是完全不同的。而如今的电子设备、仪器等普遍为数字和模拟的综合电路。因为数字地主要是如TTLCMOSI/O接口芯片等数字电路的地。而模拟地则是放大器、滤波器等模拟电路的地。数字芯片供电端一般需要加去耦和滤波电容,且尽量靠近电源。在使用A/DD/A集成芯片时,一般芯片会同时存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两个地要分别接在一起,然后仅在一点处把两个地共起来,即模拟地都接在一起,数字地也都接在一起,然后通过一个点接起来。一半会在两个地之间加上一个0.1u的电容或零欧电阻,滤掉数字电路部分的高频干扰。因为数字信号变化速度快,引起的噪声也就很大,而模拟需要纯净的地,尽量减少噪声对模拟信号的影响。

网友A:
看了,相当的受益匪浅,感觉做电路设计,关键是知识太杂了!

网友B:
楼主从哪找的这些知识啊,收集起来了

网友C:
避免干扰确实挺重要,学习了

网友D:
受益匪浅

网友E:
做AD  DA的时候因为板子对地处理的不同造成了信号很大的差别

网友F(2011-03-22):
不能停止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