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检测安规问题

楼主(2011-02-14):
变压器给单片机供电,有一路检测市电电压的 开始接在变压器次极,发现负载变化时影响较大。
     现准备:直接市电全桥整出来,窜接4个电阻100K 1K 1K 100K,中间1K接点为对地0V,直接跟单片机地连,取1K上电压做参考样值,
     请问,安规允许吗? 有没有其他办法?
     谢谢各位!!!

网友A:
“变压器给单片机供电,有一路检测市电电压的 开始接在变压器次极,发现负载变化时影响较大。”
另用一个小变压器,其次级仅用于测量电压,不加任何其它负载,即可避免负载变化的影响。

“直接市电全桥整出来,窜接4个电阻100K 1K 1K 100K,中间1K接点为对地0V,直接跟单片机地连”
安规不允许。

楼主:
意思认证通不过?  哎呀,头大啦 那个小变压器能多小?我供电的才3W啊

楼主:
在主变压器上加一个绕组影响会不会小点?

网友A:
“在主变压器上加一个绕组影响会不会小点?”
理论上说,影响会小一半。实际可能小一半还多些。

“那个小变压器能多小?”
如果这个小变压器初级串联电阻降压,该变压器可以小到你的大拇指指甲那么大。不过,这样的变压器只能定制,价格不便宜。

要体积小,不妨变压器另加一个绕组为测量电路供电。市电电压测量结果(数字量或频率)经光耦隔离送单片机。

楼主:
多谢张老指点  还是副绕组实际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