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ADC问题

楼主(2011-02-14):
现在在做点东西,需要8个模拟信号同时采集(一个信号触发8个通道同时采集),在各IC厂家没找到8通道同步采集的ADC芯片,请问各位哪里可以找到这样对芯片呢?
如果找不到这样的芯片,除了使用多个ADC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不胜感激。

网友A:
使用模拟开关和采保芯片,8通道逐个转换。

网友B:
没用过不等于没有,比如AD7606,MAX1324每片十几个美金。

网友C:
有多AD集成在一起的,很难买到,不如使用独立的AD,或者使用高速AD轮流采集。

网友D:
轮流采样就不同步了,每个通道之间要差一个转换时间,采样频率高是可以减少间隔,但会影响分辨率和精度.lz的要求估计是对信号相位有要求.
只能找ADC,AD7606确实可以.

网友E:
8个模拟开关+8个小电容,做一个简易的多路同步采保
采保时间要求不长,用AD轮流扫一遍即可。

网友F:
有多AD集成在一起的,多路同时采集,而不是机遇模拟开关切换的,不过价格就高太多了,
你自己可以去TI、AD的网站上找找

网友G:
TI有:ADS1278, 八路、128kHz、24 位同步采样 Σ-Δ ADC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