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作 几 年 了 头 一 次 遇 到 这 么 奇 怪 的 问 题

楼主(2011-02-14):
稳 压 器 关 掉 开 关 后  指 针 乱 跳   这 是 什 么 问 题

网友A:
什么稳压器?关掉开关时是否带负载?说清楚些。

网友B:
能量从负载反馈回去了?呵呵

楼主:
SVC 2000 稳 压 器 后 面 接 的 UPS     关 掉 稳 压 器 后  指 针 跳 几 下    UPS自 动 关 了   再 打 开 稳 压 器 的 开 关 指 针 就 正 常  了      开 着 的 时 候 正 常   一 关 就 不 正 常

网友C:
启动电路在掉电后会反复启动

网友D:
不知道表是接在UPS之前还是之后……先认为是UPS的电池没电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车牌识别系统轻微短路。我这套供电系统是这样的,总电出来接稳压器,稳压器后面接的UPS,UPS给四个子系统供电。当时我把稳压器的电源开关关掉后,稳压器的指针乱跳,UPS报警自动关闭,稳压器的指针还是乱跳。后来经过一步一步排查,才发现车牌识别系统短路。原因是找到了,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还还是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