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显示模块?

楼主(2011-02-14):
(无正文)

网友A:
手机、DC上都用的是TFT,关键在于屏的选择,适合阳光下使用的LCD有特殊的表面涂层,去买合适的就是。

网友B:
tft还行吧
手机、平板电脑上都是这。大白天的也没人说看不清楚呀,呵呵。

网友C:
阳光下或户外的话TFT自身的亮度就不行了,看不清的。
只能用主动发光器件,比如LED屏、或者定制的VFD

楼主:
VFD价格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