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新唐Cortex M0学习第一帖

楼主(2011-02-14):
     年前就已经收到新唐的M052_TINY-EVB_002,因为过年回家的缘故一直没有学习,年后刚来到公司,事情不是很多,抽空了解一下。再次对赠予开发板的上海品佳集团的文山兄表示感谢!:handshake 也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一、软件的安装及M051_TINY-EVB_V002开发板的简单测试

1、Keil uVision® IDE软件的下载与安装

RealView MDK-ARM 4.14 (MDK-ARM V4.14,MDK4.14)下载地址为:http://www.mcu123.com/news/Soft/embsof/arm/201101/531.html

下载后进行安装;

2、Nuvoton Nu-Link 驱动的下载与安装

NuMicro Keil uVision® IDE driver (Build 4228) V1.03.zip下载地址为: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403a9c50-52c2-4463-9057-2595190602c5

下载后进行安装;

3、M051SERIESBSP_CMSIS下载

4、应用例程对开发板进行连接测试

将开发板与电脑进行连接,解压M051SERIESBSP_CMSIS_V1.01.002.ZIP在路径M051SeriesBSP\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NuTiny-EVB\Smpl_NuTiny-EVB_M051下打开工程Smpl_NUTINY_M051,进行编译(Build),仿真(Debug)及下载测试(Download),全速运行后开发板上IO(Red)指示灯(P3.6控制低电平点亮)闪烁。

二、基本工程的创建及配置

1、文件组织结构:

2、工程的创建:

   ①打开“Keil uVision4”,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Project”->“New uVision Project”创建一个新工程,在“Create New Project”选择存储目录
到M051_First_Project文件夹下,工程名叫“M051_First_Project”;

   ②接着在“Select a CPU Data Base File”菜单中选择“NuMicro Cortex M0 Database”点击“OK”,选择“Nuvoton”下面的“M0516LAN”点击“OK”后选择不复制启动代码即创建一个空工程;

   ③双击“Target 1”改名为“M051_First_Project”,双击“Source Group 1”改名为“CMSIS Files”,再添加“Source Files”和“Library Files”两个Group;

   ④右击项目窗口中的“CMSIS Files”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CMSIS Files'”将以下三个文件加入到工程:“core_cm0.c”、“system_M051Series.c”、“startup_M051Series.s”;

   ⑤右击项目窗口中的“Library Files”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Library Files'”将以下两个个文件加入到工程:“DrvSYS.c”、“DrvGPIO.c”;

   ⑥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File”->“New”后选择“File”->“Save”把新建立的文件保存到M051_First_Project\Source Files,文件名为“M051_First_Project.c”,右击项目窗口中的“Source Files”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Source Files'”并在“M051_First_Project.c”中填入下面内容: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void delay_loop(void)
{
uint32_t j;

for(j=0;j<60000;j++);
for(j=0;j<60000;j++);
for(j=0;j<60000;j++);
for(j=0;j<60000;j++);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void)
{
/* SYSCLK =>12Mhz*/
UNLOCKREG();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LOCKREG();

/*set GPI0 output*/
DrvGPIO_Open(E_PORT3,6, E_IO_OUTPUT);
while(1)
{
    DrvGPIO_ClrBit(E_PORT3,6);
    delay_loop();

    DrvGPIO_SetBit(E_PORT3,6);
    delay_loop();
}
}

3、工程的配置:

   在“uVision4”的IDE菜单中选择“Project”->“Option for Target'M051_First_Project'”配置工程

   ①在Output选项卡下配置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为文件夹Obj;

   ②在Listing选项卡下配置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为文件夹List;

   ③在C/C++选项卡下配置Include Paths为.\CMSIS\CM0\CoreSupport;.\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Library\Inc;.\Library\Inc\Driver;

   ④在Debugger选项卡下选择Use Nu_Link Dubugger 并将Run to main()打钩;

   ⑤在Utilities选项卡下选择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工具为Nu-Link Debugger;

   ⑥点击“OK”确认所有配置。

4、编译、仿真、下载:

   对工程进行编译,设置断点仿真,执行完指令DrvGPIO_ClrBit(E_PORT3,6);后开发板上IO(Red)指示灯(P3.6控制低电平点亮)亮,执行完指令DrvGPIO_SetBit(E_PORT3,6);后开发板上IO(Red)指示灯(P3.6控制低电平点亮)灭,取消断点全速运行或下载后复位该指示灯闪烁。

备注:参照NuTiny-SDK-M051 User Manual EN V1.0及【32位MCU】9G-CM0 新唐CM0+MDK-ARM入门开发过程简介(http://www.freescaleic.org/yuanxihua/blog/10-06/192074_9736a.html

楼主:
To:Kinbing
呵呵!谢谢!
只是记录下自己的学习过程,新手请多关照!
第一次发帖,文件组织结构那里有点乱,把所有内容拷贝到Word文档里阅读就好多了,(*^__^*) 嘻嘻……

网友A:
写的很详细,非常适合初学者

网友B:
外行还是看不懂  凑热闹

网友C:
期待楼主的第二贴。。。。。。

楼主:
To 7楼:huzixian
非常感谢您那么高的期待,本人仅是菜鸟一个,现在正在跟着新唐的“NuMicro M051Series Driver Reference Guide”熟悉M051的功能模块,期待HOT大叔的助学板在HOT大叔的带领下进一步学习 Cortex M0 内核。计划第二贴开始为助学板的学习贴。:P

网友D:
算是学习心得了,写的还不错

网友E:
不错,第一站是好的开始啊

网友F:
很给力!半夜加裤子

网友G:
很不错,期待楼主的第N贴

楼主:
回复 网友F:
辛苦Hot大叔!非常感谢!
(*^__^*) 嘻嘻……,大叔是不是累坏啦,咋17:30就成半夜啦,大叔要注意休息,注意身体啊!

网友H:
大叔好像经常半夜讲学:lol

网友I:
如果没个人都能像楼主这样写学习体会就好了,像楼主学习

网友J:
楼主是如何得到赠送的开发板的:lol

网友K:
有更详细的资料吗?现在公司新接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新唐的单片机,不过之前对新唐的了解比较少,在网上查资料也比较少,例程也少,真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K:
新唐自己的资料里例程也不算少啊,其中BSP Library包含M051SeriesBSP_CMSIS_v1.00.001和M051SeriesBSP_RegCtrlPrg_v1.00.001两种例程,也有NuMicro M051Series Driver Reference Guide,更多的资料可以登陆新唐网站,也可以搜索下载新唐巡回研讨会的光盘,总计1.85G,入门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D:
不错的入门参考资料

网友L:
对于初学者很不错

网友G:
楼主写的很好,支持

网友M:
楼主已经写的很详细了,很好的初学参考

网友N:
为什么要加入CMSIS,程序中用到了么?

网友I:
啥时候再有研讨会,我也想去弄个免费的开发套件

网友F(2011-03-19):
实际免费可能反而不好,因为免费有人不会珍惜,而且是大多数人。
假如我是新唐的策划过老板,那么会让你们写学习笔记,实际应用,互相交流。在笔记中选出先优秀的作品,加倍奖励。
研讨会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推广产品,新唐和代理就是推广芯片。为了推广不冷场,几乎会上都有各类奖品,甚至大奖。
到得奖的是最佳应用者吗?我看不然!他可以推动其他参加研讨会的学习和应用吗?他理解主办方奖励他为什么吗?
所以,有次和周立功聊天时,俺说“宝剑赠英雄”,研讨会赠送板子的原意是对的,但几乎都是四小时热度,随着研讨会的散去而成浮云!

网友O:
写不错,太有用了

网友P:
SYSCLK->;PPWRCON.XTL12M_EN = 1;
keil看到这个笑脸会生气的 呵呵 开个玩笑

另外问一下:LOCKREG(); 这个是函数还是宏? 上面包括的库函数里好像没有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P:
NUC1xx.h中定义的宏:
#define UNLOCKREG(x)        *((__IO uint32_t *)(GCR_BASE + 0x100)) = 0x59;*((__IO uint32_t *)(GCR_BASE + 0x100)) = 0x16;*((__IO uint32_t *)(GCR_BASE + 0x100)) = 0x88
#define LOCKREG(x)          *((__IO uint32_t *)(GCR_BASE + 0x100)) = 0x00;
或者M051Series.h中定义:
#define UNLOCKREG(x)        *((__IO uint32_t *)(GCR_BASE + 0x100)) = 0x59;*((__IO uint32_t *)(GCR_BASE + 0x100)) = 0x16;*((__IO uint32_t *)(GCR_BASE + 0x100)) = 0x88
#define LOCKREG(x)          *((__IO uint32_t *)(GCR_BASE + 0x100)) = 0x00;

网友F:
帖程序源码要用代码方式,否则有鬼脸和笑脸

楼主:
回复 网友F:

O(∩_∩)O~ 笑脸和鬼脸已经没有了!

网友F(2011-06-15):
不是俺的,是网友Swallow_0322写的学习笔记

网友Q:
不错哦,加快入门了。

网友R(2011-08-13):
确实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R:
总结的不、错

网友S:
楼主,你好!我编译你的工程,没有任何警告,但是我按照你的步骤建立的工程,就出现了下面的警告:.\Obj\LED.axf: Warning: L6305W: 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Not specified or not set due to multiple choices.)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看下 IDE菜单中选择“Project”->“Option for Target'M051_First_Project'”配置Linker中Linker control string中的内容

我的为“--cpu Cortex-M0 *.o --ro-base 0x00000000 --entry 0x00000000 --rw-base 0x20000000 --entry Reset_Handler --first __Vectors --strict --autoat --summary_stderr --info summarysizes --map
--info sizes --info totals
--list ".\List\NUC120_HOT_Project.map"
-o ".\Obj\NUC120_HOT_Project.axf"

网友S:
--entry Reset_Handler
这不是自动生成的?
是后来自己加上的吗?

网友T(2011-10-12):
跟我一样啊,,,先拿到手的是Tiny板,,一番折腾,过程结果也和你描述的类似,期间还得到9G的一些帮助实在不容易。计划等拿到助学板后开帖传学习笔记,,依然等待中~~~

网友U(2011-12-13):
狂草,需要开发板的没有开发板!
不需要的反而有!

网友V:
好深的贴啊! 尽然浮起来了.....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