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外部RAM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2-14):
我的单片机型号是C8051F022,外扩1.5Kram存储器,在keil的编译环境的target选项卡中我设置了外部RAM的起始地址是0X1000,大小是0x5ff,编译烧写后我的程序运行正常。如果不想在keil中设置外部RAM的起始地址和大小,我在代码中设置,怎么操作呢?
因为我使用别的编译环境时没有这个设置的选项。在keil中这样设置对代码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别的编译环境是什么环境?
没有这样的设置还能叫编译器么。

网友B:
并非所有的编译器都有这样的设置,是否设置也不重要,该设置不影响编译结果,只是在超出存储空间时给出警告而已。如果自己在写程序时注意一下不要使空间超出,是否设置完全不重要。

楼主:
另外的编译器是SILICON IDE,同样的代码用keil编译然后设置正确的XRAM地址这个程序就能正常的控制这个外部ram,如果用SILICON IDE编译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