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求教怎么样绕制铜带变压器?

楼主(2011-02-14):
(无正文)

网友A:
先用绝缘胶带均匀且全面的缠好,然后卷绕,引出则视情况用等宽或稍窄的铜皮折两三层焊好引出

楼主:
感谢PowerAnts!经计算需要缠绕30匝,那每层间垫绝缘带吗? 否则导通了. 能否说得再细一点.

楼主:
在淘宝上看到有紫铜带-16MM*0.1MM 卖,

网友A:
30匝可不好绕,0.1mm厚的铜带缠上绝缘胶纸的总厚度可达到0.25-0.3mm, 占空系数太小,不如直接用多股绞合线。
另外,0.1mm厚的铜带适用应率在1.5MHz以上,你有这么高频率么?

楼主:
感谢指点, 我也不清楚应该怎么办才好. 头脑发晕.确电机控制器的前级需要做一个1000W 的PFC用电感. 有多股线是否线太多不好绕制.

网友A:
PFC的频率一般不高,以66KHz为例,100度对铜的穿透深度为0.295mm, 因此采用0.55mm的漆包线就可以了,以母线直流电压380V,电密3A/mm2计,1000W的话,用4股并绕就行了。比用铜带方便

楼主:
啊,我按峰值电流21A计算的, 电流取值错了,是按平均电流的啊.

网友A:
按有效值计算, 1000W一般工作在连续模式, 有效值与平均值的差额, 要看你的纹波系数

楼主:
85~265V范围内,按最小电压85V计算,1100/85=12.9A,0.55直径线截面积0.238mm^2.电流密度按6A/mm^2计算,9根.4根绕制的话肯定比铜带方便了,9根时用什么好?

网友A:
我在7楼说错了,应该以输入电流有效值计算, 不应该用输出电流. 按你在10偻说的做就对了

网友A:
85~265V范围内,按最小电压85V计算,1100/85=12.9A,0.55直径线截面积0.238mm^2.电流密度按6A/mm^2计算,9根.4根绕制的话肯定比铜带方便了,9根时用什么好?
引用 楼主:

用铁硅铝磁环做PFC电感的话, 电密可取大些, 但如果是用EE磁芯做PFC电感的话,还是老实用3A/mm2吧

楼主:
谢谢PowerAnts,请教PowerAnts大侠,用磁环做电感时电磁干扰与EE的大还是小?

楼主:
另外,现在有到现成的直径0.4线,用10股绕的话怎么引出线到脚上?

网友A:
磁环的漏磁小, 干扰小的多. 用磁环的话, 多股线并绕后, 可在两头分多个机板端子压合形成焊头, 再焊在机板上

用磁芯的话, 骨架两端的焊针也够用了

网友A:
客气, 共同进步

楼主:
铁硅铝磁环没有参数资料,考虑先用2个EE55.

网友A:
一个EE55就够了

楼主:
PowerAnts你好,怎么样计算得出需要多少大的磁芯? 小了怕出事.

网友A:
AP法, 即磁路面积*窗口面积,决定了它在某个频率和拓朴下的功率, 你可搜一下

楼主:
谢谢PowerAnts,有EE55骨架尺寸.pdf吗?只找到EE50,没有EE55的.

网友A:
先说清楚,不要谢俺,俺只是转一下手,要谢老T,哈哈

网友B:
30匝...难整
高频变压器用铜带也就绕几匝

楼主:
感谢PowerAnts提供的骨架资料.
88!

网友C(2011-09-19):
先用绝缘胶带均匀且全面的缠好,然后卷绕,引出则视情况用等宽或稍窄的无氧铜带折两三层焊好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