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pdf里面的hfe值怎么会有三个?

楼主(2011-02-14):
(无正文)

网友A:
他表示的是不同的集电极电流,三极管会有不同的放大倍数
所以设计电路时要选择合适的基极电流
另外温度也会影响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这些数据,datasheet都讲的有

楼主:
基极电流较小时,对应的是哪个hfe?

网友A:
你把你的pdf文档贴出来

网友A:
不同的三极管,这个差别很大

网友B:
这种情况,应直接给文档大家看

楼主:
如图所示,HFE什么时候取85? 又什么时候取300?

另外,下面的那个hfe参数只有一个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这个datasheet也太不详细了,我贴个datasheet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三极管,真不行网上GOOGLE,看还有没有别的datasheet

网友C:
HEF1直流放大倍数,最小85,最大300,
它给出的是一个范围,而实际三极管的放
大倍数根据你的电路设计而定,其值
不能超出上面给出的范围.

网友D:
你的datasheet写得很明白啊
高频下,最小可能缩小到1(极限参数)
这个类似于2sd882一类的管子
大概做个继电器驱动前级可以了
注意设计好基极电流(调整Rb)

网友E:
模电书上貌似都写的有吧,频率高到使放大倍数是1时的频率是三极管的特征频率

网友F:
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是三极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当工作的频率大于这个特征频率时,三极管已失去放大作用。所以不允许三极管工作在如此高的频率。这个管子是100M。

网友G(2011-09-01):
同意楼上

网友H:
非线性的关系, 温度高了 电子 或者 空穴移动就快了,

网友I:
可笑。
hFE叫直流放大倍数,扯到频率参数干什么?
我认为,85~300是指的器件离散性,也就是该工艺下的该种管子hFE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J(2013-01-08):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