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 IDE 里怎么设置条件断点?

楼主(2011-02-14):
请问在MPLAB IDE 里怎么设置条件断点?

楼主:
请问在MPLAB IDE 8.63环境下,如何设置条件断点?数据断点?多次断点?程序断点?
跟踪方式?
MPLAB IDE版本: 8.63
仿真器名称:“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ICD3
使用的MCU型号:PIC16F系列
使用的代码类型:汇编代码

网友A:
请首先仔细阅读MPLAB的使用手册。

在MCHP官网应该中文手册可下载。

请问你仔细阅读MPLAB的使用手册了没有!!!???

楼主:
在使用手册中根本就没有提到。

楼主:
REAL ICE的用户手册本身就有问题,不具有通用性。

楼主:
官方的仿真器居然不支持条件断点?数据断点?多次断点?程序断点?
跟踪方式?

网友A:
官方的仿真器居然不支持条件断点?数据断点?多次断点?程序断点?
跟踪方式?
引用 楼主:

在下结论前,请先确信你足够了解它。

楼主:
REAL ICE 对PIC12F/16F/16F1xxx devices 只支持1个硬件断点,不支持软件断点和高级断点。

楼主:
In-line assembly code (assembly code within C code) cannot be traced.

楼主:
REAL ICE/ICD3 对PIC12F/16F/16F1xxx devices 不支持trace功能。

网友B:
文档看完,给个总结

网友C:
双击就可以了

楼主:
REAL ICE/ICD3 对PIC12F/16F/16F1xxx devices 不支持trace功能。
REAL ICE 对PIC12F/16F/16F1xxx devices 只支持1个硬件断点,不支持软件断点和高级断点。
In-line assembly code (assembly code within C code) cannot be traced.

网友D(2015-10-10):
yewuyi回答问题答非所问 最终没给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