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处理问题,请教了

楼主(2011-02-14):
  [local]1[/local][local]1[/local]
请教各位,我的一块板子用的是AT89C52,4个按键电路如上图,只是电阻是10K的,均为点动处理。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S1按键无响应了,另外3个按键均可以使用,更换一片单片机后好像使用正常了。考虑到线路板布线可能细了,于是在S1与P1.0间加了根比较粗的线,后来一直能正常工作。但这几天又出现了问题,按键S1又经常不能响应了,更换单片机边可工作。
请教了,这个搞不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A:
1.图片要上传到21ic,否则看不到。
2.你单片机是不是用了插座?
3.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直接在单片机口线上测按下开关时的电压值。

楼主:
对的,单片机是用插座的,当S1按键无响应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按下开关时电压是没有变化的,所以以为是接触不好,就重新连线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工作,但是同时我也更换了一块芯片的,后来换下来的那块芯片又坏了,搞不清具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估计8层是开关问题,另外注意是不是单片机插座与单片机间的接触问题,大批量产品原则上禁止使用集成电路插座。

网友B:
会不会是华强北的按键,不稳定.

网友C:
呵呵 按键比较次吧

网友D:
没有响应的时候,按下按键再测量P00如果不为低电平即是硬件问题(当然不按键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E:
是啊,按下S1键看下P00是不是低电平,没有变化的话,再看下R1的那个脚是不是低电平,如果两者都没有变化那你得看按键是不是坏了,或者线路断了!如果R1那个脚有低电平,而P00没有变化,那是你用了坐子接触不良!P00有变化的话,但没有响应,那是程序有问题了!(单片机坏的可能很小)

网友F:
应该是按键问题,如用导电橡胶当按键,则电路板的触点用橡皮擦干净。

网友G:
买几个工业用的按钮试试

网友H:
应该是按键质量差,换按键

网友I:
这个也要问,用镊子短路一下按键看看是否有反应。

网友J:
哈,自已动力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