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1-02-14):
参数画的匆忙,暂时没标注。

楼主:
现在了解了,两个运放,前一个是低通滤波器,后一个是带通滤波器。

楼主:
关于前面的两个BAV99 还望有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电压允许输入范围是+1.4V~-1.4V?

网友B:
图全一点,这样的图想发表看法也没办法啊

网友C:
:)看上去像是滤波电路,建议LZ写一下传输函数分析下。

网友D:
第一级低通,第二季带通,之间有隔直电容

网友E:
同意LS的分析。低通加带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