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音响电路

楼主(2011-02-14):
以下是我做的一款音响,当万用表测试Q3的发射级和基级电压的时候音质会变好很多,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希望高手能够回答,不要说一防止了干扰就完了。谢谢

网友A:
怎么个变好法?是噪声小了还是失真小了?

网友B:
D1这里的压降要比两个PN结电压再大些才好,这里只有一个D1,互补放大管的导通角小于180度,引起交越失真,万用表的接入改变了失真的谐波成分。D1这里再串一个1N4007和几百R电阻吧,改成甲乙类

楼主:
楼上的兄弟很给力,非常谢谢!

网友C:
附件下载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