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放大器电路,谢谢!

楼主(2011-02-14):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50Hz交流信号隔离吗?1-2V的信号,如果不对要怎么修改啊,多谢了!

楼主:
难道都过情人节去了呵呵

网友A:
AR1不是负反馈。
同相和反相端需要对调。

楼主:
对调后AR1负输入仅经过电阻接地了,另外光耦外围的阻值需要修改吗?调试调不出来

网友A:
对调后还调不出出来吗?

输入变化的时候,光耦16角是0电平吗?

楼主:
还没对调呢,现在没对调光耦16脚不是零。明天去对调了看一下结果,谢谢了,阻值没问题是吧我觉得现在的阻值光耦可能工作不到放大区

网友A:
因为你原图不是负反馈,光耦一直是关断的,16角应该在6~7V

网友B:
隔离不会有问题吧
关键是两个光耦的一致性不好整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用的下面这个电路调试出来了,不过像这种运放正负输入端都有反馈接入应该怎么计算第一级运放输入输出关系呢(交直流电平)?电容C1主要起什么左右,值怎么确定?
另外当R3的值小于216欧姆时第二个运放的输出会虚,在示波器上直观的看就是变粗了而且漂。仿真没有类似问题,那个电阻怎么变都没事,几十欧到几k。

网友C:
楼主先 说说你对这电路自己的理解。理论分析一下。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D:
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电路的原理:
开始,没有电,光偶不工作,运放(+)端为12V, 电容C为积分电容,随着电容电压的升高,光偶有输出电流,(+)端电压下降,当(+)端小于(-)端时,翻转,重复上述过程,至于频率,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E:
建议不要用这样的电路做模拟的隔离,这个东西做出来的线性度很糟糕的,只能做到0.7-0.6%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
是用来隔离50Hz的信号,互感器过来的,1-2Vpp的。另外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先开信号发生器再开电源,输出就是接近正电源的直流,还有就是输出信号经过几十秒后直流才能趋近于0,开始是几百毫伏级,不知道怎么解释。
to 12楼,可以推荐个隔离电路吗?因为没接触过隔离放大,这是书上的电路,但是没有理论计算的介绍,根据调试结果修改了一些值而已,谢谢!

楼主:
另外C1是不是积分电容呢?是的话信号应该是90°相移,实际结果是反向在第一级运放输出端。

网友F:
这个电路我正想用来做一个检测的呢
明天好好看看你这边的·········

网友G:
这个光隔多少钱?楼主是否可以做下实验,看0~最大隔离电压,输入与输出的线性关系,谢谢。

楼主:
多少钱?一两块钱好像,别人买的呵呵自己搭的,正在调,从现在的波形还看挺好,输入2Vpp,第二级输入也为2Vpp,相位一致性也可以,最大隔离电压明天可以看一下

网友H:
线性关系是怎么测量的? 想问问大伙。。

网友F:
刚刚看了一下楼主的电路
首先主楼里面,反馈边接法有错误
9楼电路,R3<300ohm时,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反馈强度
IF=(12-2.4)/300=32mA
TLP521的CTR是100~600,
根据数据手册里查询,此时IC大概是70mA
Vce大概为24-70*10=?<0,此时进入了深度反馈区
所以输出会虚
以上为个人意见,参考,如有理解错误,请指点
总之,共同学习吧
```````````````````

再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电路,U2A这种反馈方式,我不是很认同,
这样看待吧,假如开机瞬间,输入信号为0V,那么,运放V+>V-,,运放输出接近12V,光耦导通
而此时,深度负反馈,直接将V+拉低到接近-12V,此时,U3A的输出端输出将变成+12V
而且,在深度反馈下,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这也就可能导致你在13楼里说的那个现象

C1是起低通的作用,主要是调整反应时间用的

网友F:
TLP521-2现在的价格是1.3元差不多

楼主:
谢谢了,那应该怎么修改这个电路使之强壮一点呢?能不能推荐一个实用的隔离放大电
路。
另外,第一级运放输出端直流电位稳定后为-9.8V左右,调R3时并无多大变化。
今天调,输入20Vpp,U3A可以稳定不失真在20Vpp,用的信号发生器只能给这么大信号了呵呵
to vbcity 我也在想怎么测量呢,哪位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I:
精度如何?

网友F:
今天我刚也做了一个光耦的电路
和楼主你的有点类似
但我是单电源的
所以我是同相输入的
调了好久才调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推荐一个隔离放大的吗?谢谢了

网友E:
你可以看看BB公司的产品或AD公司的,其中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ISO系列里面就有你需要的产品

网友G:
建议不要用这样的电路做模拟的隔离,这个东西做出来的线性度很糟糕的,只能做到0.7-0.6%左右
引用 网友E:

同意,我之前用HCNR200也做过,这种本来就是非线性的东西怎么可能做得出线性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应该用什么电路做隔离放大呢,谢谢了,集成的隔离放大器是线性的吗?

网友E:
当然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