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一天,USB mass storage还是不行。

楼主(2011-02-14):
STM32F103VE

能从电脑上看到USB盘符,文件也能读出,速度也不慢。
可就是一往上写就不行,提示超时错误。
用USBlyer抓包,一大堆都是success,只有一个Remova Relation 显示Not surportted.

只要一写,就卡住。。。。。。N久后说设备超时。

有遇到过这问题的童鞋吗?

网友A:
在MAL_Write()里面下个断点.然后写操作时看是否正常返回.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试一下。

楼主:
今天换3.2.1的USB库,歪打正着了,原来为了去掉NAND部分,屏蔽代码多了两行。
呵呵

写的速度上不去,不到500M数据,window 居然说要160分钟,得想办法提高速度。

网友B(2015-05-27):
我在红牛板上(ZET6)是可以成功的,但是自己的板子VET6就不行。
程序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