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么水?W25X系列的Flash写status出错

楼主(2011-02-14):
W25X系列的Flash写status出错,在这厚着脸皮向大家求救了,程序非常简单:(详细程序请看附件)

//write status REG
void IO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byte)
{
    IO_Write_Enable();//write enable

    while((IO_Read_StatusReg()&0x03)!=0x02)//wait WEL=1  BUSY=0
            ;
    _cs = 0;
   IO_Send_Byte(W25P_WriteStatusReg);
   IO_Send_Byte(byte);
   _cs = 1;
   IO_Wait_Busy(1000);
}

我就搞不明白了,手册上也是明明白白的写着,写status步骤为:先写使能,等待WEL=1,然后发写status命令(0x01),接着发要写的数据,在网上找了些别人的例子也都是这样子的,而实际用却一直写不进去,郁闷了整整两天了;

麻烦大家帮我看下程序,很简单,却找不出问题所在,谢谢

源程序:(编译器:Keil uVision2)

网友A(2012-05-29):
还要写一个写状态寄存器的命令。过了这么久,你弄好了吗?能不能帮我一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掉写保护的功能。我用的是W25Q64,它有两个状态寄存器,不知道具体的命令是多少?我的邮箱是gutao569309873@126.com

网友B:
粗略看了下源代码,具体芯片协议也不清楚

感觉你的CS信号有问题,一般是在整个操作结束后再禁止,

网友B:
以下是你的源程序
//接收一字节
unsigned char IO_Get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in = 0;
    for (i = 0; i < 8; i++)
    {
        in = (in << 1);
        if(_do)
            in |=0x01;
        _clk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_clk = 0;
    }
    return in;
}

这里第一次(i=0)都没有产生时钟信号,居然就读数据了,应该有问题。
图示应该产生下降沿后,才能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