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1-02-14):
cypress冒似没有JTAG接口,它是如何下载程序的呢

网友A:
使用EZ-USB软件,通过IC的USB口下载,将HEX转换为IIC后下入EEPROM,芯片上电后,将程序从EEPROM加载到片内RAM运行。

网友B:
LS正解,没程序的IC三点也能认出USB器件的,然后通过USB口操作IC写EEPROM

楼主:
如果在开发阶段,还可以将程序直接下载到片内RAM里,但那是用什么软件通过什么接口下载进去呢

网友A:
psoc3有jtag,可以通过miniprog3下载,PSOC1是isp接口,可以通过miniprog下载

楼主:
哦,多谢2,3楼

楼主:
还有,如果我需要硬件单步调试,那怎么办呢

网友A:
psoc3用miniprog3还可以实现调试功能

网友A:
psoc调试要用cy3215

楼主:
哦,cypress还有带片内flash的芯片,是不是有片内flash就不用片外eeprom了?

网友C:
我在这问个问题,为什么cypress不将eeprom集成的片内呢。

网友A:
psoc有片内flash,flash又可以模拟eeprom用,所以可以不用片外eeprom

网友D:
楼上说的没错这也相当于将eeprom集成在片内

网友D:
并且比简单集成eeprom还实用

楼主:
哦,这么回事啊

网友E:
大家讨论得很热闹,呵呵。